楼主(2009-10-18):
FX1S控制器
输入点X0每接通一次,D150-D160的数据就依次的传一个给D0,直到最后一个传送完,给个个输出指令!
翻了老半天的手册SFWR 和SFWD都不是干这个的,还请教各位高手前辈用什么指令?如何用?小弟在此先谢过!!

楼主:
这是用到一个伺服控制的多工位管段成型机上的,滑块用伺服来定位多个冲模,接到启动信号以后伺服到第一个模具位置,然后夹模-冲模--退模--伺服转为第二个模具,再冲,退直到N个模具冲完后松开夹模,返回第一个的位置。一般的都搞定了,就是这个移位传送没弄好,要求为0的就无效,因为产品的不同会选择冲模的个数不一样,每个模具的距离不一样,(便于调试)说以得用N个不同的数据传给脉冲发生器,如果只是用MOV和计数器来完成的话,返回原点就有点困难,如果用移位传送能做的到就方便多了,只需要把N个数据(包括为0)的相加起来作为返回的脉冲数就可以了,就不用每次完了得定位一次!

网友A:
用变址,D150Z0这样的方法,改变z0中的值,D150Z0就相应变化了

网友B:
呵呵;这个功能用变址寄存器最容易实现;

楼主:
请大侠详细说下!
新手,很多都没用过,没经验,看手册也看不懂!

楼主:
谢谢!这个办法确实不错!

楼主:
同一个问题,我要用32位的,d150加一就是个空位,怎么可以加2呢?

网友A:
ADD Z0 K2 Z0

楼主:
灰常感谢!这个东西还是经常研究的就精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