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星三角启动。延时多长 时间才能切换到三角形运行?也就是说要达到电机额定转速的多少才切换过来。

网友A:
这个你自己试试看吧,我一般就是让电机Y启动,听声音一直恒定不变了就切换为三角形接法
仅供参考,没有科学依据

网友B:
还要看负载的大小

网友C:
要跟据负载的大小和电机功率的大小。

网友D:
我一般设定10秒钟,但要看负载的情况来定

网友E:
具体时间应根据负载而定,不能单纯的以某一数值为依据。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小弟学习了。我再去试一下。

网友F:
一般的时间是:电机功率数开方后乘以2,再加上4.

网友G:
时间是可以根据启动时实际测量.
方法是:先手动启动并用钳型电流表和秒表测量,当按下启动按钮时计时,看启动电流表回返时的时间就是启动时间,不同的负载时间也不同.

网友H:
这与负载类型有关,负载重,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间就慢,反之既然。对于水泵、风机等负载一般8秒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I:
看负载,灵活掌握吧!10楼是正解

网友J:
一般10-15秒,还要看负载的性质

网友K:
电机星三角启动时间计算!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网友L:
赞成14楼的,有些东西还是要自己算算的好,灵活运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电机星三角启动时间计算!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quote我调试132KW的粉碎机电机14秒合适。我赞同14楼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N:
看看自己的现器的状况而定吧。

网友O:
14的很好,这个很实用的,

网友P:
看什么电机如果像风机类的一般6到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