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请各位帮帮忙,如何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正转反转,以及步进电机的速度。

网友A:
FX系列有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步进的方向信号接通和断开就会改变运行方向
脉冲频率或是步进的细分都可以改变电机速度

网友B:
呵呵;转向只要PLC给步进驱动器一个开关量信号就行了;
转速是由PLC发出的脉冲频率决定的;

网友C:
用步进电机驱动器,PLC给驱动器信号,正转与反转有对应的信号
PLC发脉中给驱动器,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转速

网友D:
前辈们说的很对!具体参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