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现在节电器很多,请问一下:节电器的节电效果是不是就是变频器降压,降低功率所节的电?是不是节电器就是变频器呢?

网友A:
呵呵;变频器只适用于交流三相电机的负载;

网友B:
节电器减少负载产生的电磁干扰对电源的影响,从而减少了系统无功功率的传输,从而节电
。而变频器是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

网友C:
两者是不同的,不是用在一种电器上的
变频器一般对应的就是电机了

网友D:
根据用电负载的性质不同,各种节电器的节电原理也各不相同。针对动力负载(如风机、水泵及其他各种电机)的节电,一般采取调速技术或者补偿技术(针对一些负载变化大、功率因数低、线路损耗大的场合),而对于阻性负载(如各种照明)的节电,则主要运用调压、调功技术,当然,节电并不是简单的调速、调压等等,在实现节电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负载的应用现场的基本要求和限制因素以及各项负载本身的电气特性,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例如,针对高压钠灯的节电,必须充分考虑到卤素灯需要常压启动、需要预热的特性,还要尽可能避免压差切换造成灯具闪灭、损坏或者寿命缩短等情况发生。
   整体而言,节电器是能够起到节电效果的。

网友E:
节电器现在指的都是针对照明负载吧?如果是,那它和变频器就没有任何瓜葛了。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的,变频器只是在一定的工况下可以是节能的节电的,不能理解使用变频器就节能,而节电器一般使用就节电

网友G:
一般来说节电器的节电效果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