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我单位选厂浮选机的开关柜装有CJ20-63接触器8只,每个配有一个空开、热继电器,控制一台18.5千瓦的电机,各接触器间距10mm左右,开关柜密闭,在热继电器出现过载动作时常发生接触器上端电弧短路,甚至波及相邻的接触器。检查接触器粉尘并不多,空开与接触器间是15mm的铝排连接。请教各位同仁,为什么接触器的电弧飞散出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器有灭弧的啊

网友B:
用的时间长了灭弧不起作用,将灭弧罩打开用酒精擦干净看看

楼主:
380伏低压接触器灭弧的问题2
即使是新装上去的接触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使用的是德力西的接触器。

网友C:
发个图片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检查一下问题,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E:
灭弧装置坏了吧?

网友F:
现象是很奇怪,可以更换一只其它牌子或其它系列的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G:
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你那空气有点潮湿哦,潮湿的话是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网友H:
用的时间长了灭弧不起作用.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I:
把接触器上端加强绝缘看看。

网友H:
你那空气潮湿的吧,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G:
你开关柜没有打开,你打开它让它通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