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USB转RS232比直接传有优势吗?速度是不是快点!!稳定性会不会提高!!???

网友A:
还是直接的要稳定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的设备有USB口,当然是直接用USB口传送方便而且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的设备有USB口,当然是直接用USB口传送方便而且快了;
快了??/是怎么回事!!不是根据波特率的吗??

网友A:
像三菱现在的FX3G在用USB直接传送可以达到12Mbps
而422编程口最大只能到115.2Kbps

网友B:
呵呵;USB波特率比RS232要高的多;

网友C:
如果设备(GOT,PLC之类)带有USB接口,肯定是直接用USB快的,速度完全没得比。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楼和3楼都说的对,只不过说的不是同一回事而已。

网友D:
要看你的PLC的硬件接口原先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备(GOT,PLC之类)带有USB接口,肯定是直接用USB快的,速度完全没得比。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楼和3楼都说的对,只不过说的不是同一回事而已。
如果设备上没有USB端口呢!安个转接器!效率高不高

网友A:
转换的效率不高

网友B:
呵呵;没有USB口的,你用USB转的COM口再与外部通讯,肯定是没有电脑自带的COM口稳定的;

网友E:
USB转RS232是为一些没有RS232或USB接口的设备的转换设备,如果通讯双方都有USB接口或都有RS232接口,还是用直连好.

网友F:
效率不会提高,反而问题可能会多些!

网友G:
11楼的解释应该是清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