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三菱的加工中心报警电池不够了怎么换!不知道换哪个啊!!!我打开一看有好几处都有电池!报警上只是显示电池电力不够啊!!系统是MS64的望高手指点!!换哪个地方的电池啊!!!

网友A:
数控问题,不清楚
不过可以打三菱的咨询电话,现在增加了数控的电话技术支持400 821 3030

网友B:
呵呵;可以量一下电池的电压;

网友C:
不行就用表量一下各个电池的电压了

网友D:
没有对应的轴提示吗?普通加工中心,X,Y,Z,3个进给轴+一个主轴差不多。
电池电量不足的话,应该有对应轴的提示的。
用普通数字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至少FANUC的电池电量不足量不出来。
大概是系统对电池的要求比较高,电压下降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E:
必须带电 换    先接上去电池 在拆下

网友F:
对!分别测电压。

网友D:
帮你看了一下,Z52是NC控制模块的报警号
Z73报警的话,有8位,前4位为0001,后4位代表对应轴号。
如果不清楚的话,麻烦楼主把报警的图发上来。
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看了一下,Z52是NC控制模块的报警号
Z73报警的话,有8位,前4位为0001,后4位代表对应轴号。
如果不清楚的话,麻烦楼主把报警的图发上来。
一起研究。
我现在是Z52报警了!!不知道换哪里的电池!!我看了一下一共有4个地方有电池三个在各个轴上的放大器上!!一个好像在一块主板上!!不知道换哪个啊!!

楼主:
还有哪电池是3.6V的我是不是去买个一样V数的换上就行了!!!

楼主:
机子就显示z52 电压低下 0001
下面还有一行1018 battery alarm

网友G:
你要先看是控制器还是驱动器的电池。最好要找生产商,搞不好会有参数丢失的。

网友H(2009-12-06):
应该会有报警号的,再分别查到各个电池的型号和电压,用表量一下,确认下

网友I(2013-10-22):
根据对应的轴啊。。。。。放大器数码管附近有旋钮  指向0是x轴  1--y轴   2--Z轴 3--4轴。。。。。。。开机更换  不然数据掉了就麻烦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