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1。不好意思,问题比较基础: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都如何选型?
2。怎么知道接触器的动作正常?
3。压力传感器能设置参数吗?与压差开关的区别?
4。这些电器元件组组装在电控柜内如何检查功能正常?
5。启动盘的底盘直接用镀锌板不喷漆或烤漆可以吗(意思就是裸装)?
6。保险丝的规格和数量如何选择?

网友A:
第一原则就是电压等级和电流一定要对

网友B:
1.强电电路控制有交流220V,380V的,参看功率,弱电控制电路有,12V、24V,参看功率。此外电磁阀还要看几位几通的和接口管径。
2.通电后,随即有滴答的动作声响,动触点吸合,无其他噪音。
3.没见过,应该是选择合适的参数吧,区别压力传感器一个接口,显示压力值,压差传感器,两个接口,显示或测量压力差值。
4.这个问题有点难,要看实际控制了。
5.不会。
6.电压和电流。

网友C:
4。这些电器元件组组装在电控柜内如何检查功能正常?
要定期检查:首先清理,仔细观察器件外观和检查接线是否异常,然后通电听声音、看动作有无异常...

网友C:
5。启动盘的底盘直接用镀锌板不喷漆或烤漆可以吗(意思就是裸装)?
从使用意义上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