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指令

楼主(2009-10-19):
大家好,那位兄弟告知一下RS指令怎么发数居的,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吗?多谢了

网友A:
编程手册、通讯手册中都是有例子的

网友B:
呵呵;
通讯手册上有详细的接线及使用说明;

网友C:
自己先了解一下,然后讨论,就会记得牢。

楼主:
我已经看过了,按照书上写的编程,可是说剧发不出去 呀,能不能给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A:
接线对不对呢
手册上就是比较简单的例子啊
通讯这个最好找下供应商到现场帮你调试下

网友D:
编程手册的RS指令里有简单的通讯程序,根据你要通讯的设备把相应的参数改下,比如头码,数据格式,认真检查接线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