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各位 师傅   昨天我买了根USB-RS232的通讯电缆  因为笔记本没光驱  就把驱动盘里的程序拷到硬盘 安装后  不能与PLC 224X通讯  已经搞了整整一天了 求助了很多人  还是没有搞好  程序已经写好  就等着写进去 交差  有愿意帮助我的吗? 可以留个QQ吗?到时候我能加你们  可以远程协助下  谢谢各位大侠   真的太紧急了  没想到会卡在这方面  我的QQ是583587874

楼主:
补充下    端口设置都一样 电脑一共3个USB   设置时候用的是COM3     其他COM端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我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A:
呵呵;
S7-200的最好直接用USB的电缆;

网友A:
很多USB转换器转出COM口可以连三菱FX的,就是不能用于S7-200的;
你还是直接买根USB-PPI吧;

网友B:
s7200 的PLC 接口是RS485的,你用USB转RS232的当然不行了

楼主:
好  我在去买根 USB-485的 谢谢各位
真的太感谢你们  我刚发贴  你们就这么快帮我

网友C:
这和线的质量也会有关系,有的线转换后,有部分产品可以连,有的就是连不上
遇到过转换后连三菱FX系列的可以,连三菱的屏或是Q系列PLC的就是不可以

网友D:
老老实实掏几百块去买根USB-PPI电缆,西门子讨厌就在这了,不想欧姆龙那些

网友E:
USB-RS232的通讯电缆 是需要驱动的。

网友F:
那有USB-RS232的通讯电缆的驱动

网友A:
呵呵;不是驱动的原因;
有的根本就是不能连S7-200的;
你还是直接买USB-PPI吧;
便宜点可以用国内仿的;

网友G:
看看USB转RS232插在电脑上能不能让电脑检测到,通信参数要一致,有些USB转RS232的驱动光盘有很多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下硬件是不是运转正常

网友H:
我记得是RS485的通讯接口,有RS232的吗?

网友A:
如果PC上有COM口的话,直接用PC-PPI;
如果只有USB口,不要用USB转COM再用PC-PPI,这样很多转换器是连不上的;
直接用USB-PPI;

网友I:
设置COM1,买个好的转换头,我一直用的,没啥问题

网友J:
用立特的转接器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K(2012-04-20):
买根USB--MPI电缆,很好用的!

网友L(2013-02-25):
大师,您说的太对了。用USB转485转换器就可以连接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