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变频器输出端接接触器合适吗?
答:通常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接触器,这是因为当变频器输出端的接触器在没有吸合的请况下,变频器启动时并达到一定的频率后,接触器才吸合,就会出现很大的过载电流,使变频器过流跳闸或损坏变频器。如果在使用中必须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接触器,控制回路一定要确保在变频器启动时输出接触器是吸合的。不允许将变频器输出接触器作为停止或者启动元件使用。

课程知识远程教学,工程应用在线辅导,现场调试电话支持.更好的技术 ,更高的职位,更丰厚的薪酬。
中国自动化远程培训第一品牌—深圳市技成培训
网址:

www.jcpeixun.com
我们为学员提供课程教学、工程实践辅导、现场调试电话协助全程技术支持
深圳技成自动化远程培训,将专家和设备送到您的身边,为您打造一座近在身边的技术学堂
http://www.jcpeixun.com

网友A:
实际中,特别是恒压供说应用中, 变频器输出要接多个接触器. 控制的时候让接触器先吸合,在让变频器启动.

网友B:
呵呵,好像没有见过变频器输出还接 接触器 孤陋寡闻了

网友C:
可以在变频下口接触器上加常开触点,用它来控制变频启停,这样只有接触器吸合后变频才会启动!

网友D:
也就是说,在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这个接触器的使用原则类似刀闸。只进行“停止”状态时的切投操作。运行状态不能操作。

网友E:
就是呀,必须保证变频器没有输出之前接触器动作,一旦变频器有输出是不允许该接触器动作的,否则有可能直接损坏变频器

网友F:
一般变频器手册标明了不允许接

网友G:
呵呵;如果是多台切换是必需的;
只不过在变频器输出时这个接触器必须是吸合的;

网友H:
在要求强制动的场合和多台恒压供水需要在输出端装接触器,考虑到变频器不受反馈电压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