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水位传感器

楼主(2009-10-19):
有个大水缸 用一台潜水泵 供水  要求水缸满了 水泵停止。水缸水位降低到一定位置 水泵供水 反复动作     。用继电器控制水泵开和停。。现在想知道用哪种传感器来控制继电器 (传感器一根条式的 或一个上位 和一个下位的都行) 现在 从控制柜到水箱有100米用三根线连接   。那位师傅知道型号请指教 最好要质量好点的 ,不要放到水里经常坏。谢谢

网友A:
晶体管水位控制器

楼主:
楼上的 请说出 具体型号 和形状

网友B:
用一个浮子,自己做一个开关就可以了啊,

网友C:
一液位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回答的倒挺多 都没看明白主题 !要型号 和形状 谁提供用过的最好

网友D:
用电极式水位传感器(复杂点用不锈钢做电极,简单点用普通的铜电线做电极就行了)配JYB(714)型晶体管液位继电器来控制就行了。
     建议到我的博客看看:“JYB(714)型晶体管液位继电器原理图”一文,以许会有帮助,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28153

网友E:
你可以上网找液位控制制,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用个稍微好点的不锈钢浮子开关就可以了,经济实惠,不信任国产的就买进口的,也就3、4佰块钱

网友G:
正泰JYB-714
液位控制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晶体管放大器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找到 花了60大头 带三个传感器

网友H:
楼主你就买个浮球液位开关在就可以了,省钱省事!将其常开常闭点用作启动停止,最好再加个手自动切换功能,以备故障处理

网友I:
2楼的朋友,你用过是吗,有具体资料吗

网友J:
用液位开关,开关量给水泵的控制回路即可,个人看法

网友K(2009-12-18):
我晕,就用两个浮球就能自动控制潜水泵的自动开和停了。

网友L:
可以用投入式液位计
详情可以发邮件到dtcontrol@126.com索取
DTH306系列,两线制信号输出,可以接入PLC或智能表进行控制

网友M:
有一种塑料浮球液位开关最适合了,你的水泵如果是单相的且不超过500W的就可以直接串在电路里连半个继电器接触器都不要了。  我们公司的压铸机循环冷却水水塔里就是用这个 都2年了也没人去管过,一直都正常工作。 价格可能要35-50元左右 自带防水电线有4  8  16 米不等。

网友N:
液位计  和数显表连接 设定上下限 输出至 中间继电器  继电器开点控制接触器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