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关于编程方面的书,例子倒是很多,一般的都是提出个问题,然后分析各个输入输出,然后直接程序就出来了,但是很难找到I/O接线方面的说明,求教高手:

输入端:有1M ,M ,L
输出端:有1L,N,L
对于这些的具体意思没地方可以找啊,貌似

是不是各种M都要连在一起,所有的L,都要连在一起?
有的只有1M和M,有的有1M ,2M ,M,
1M后面能都写多少个Ix.x啊,比如我看到的一个例子里面就1M后面I0.0~I0.7,I1.0~I1.4然后就出现2M,从I1.5~I2.5
还有1L,2L后面也是,跟多少个Ix.x,Qx.x到底有什么决定的啊?

网友A:
下载一本S7-200系统手册, 看了就全明白了.

网友B:
一般手册上都有接线的例子啊,不过需要转化。

网友C:
呵呵;输入1M 2M是输入公共端,后面跟的I。。是输入点;
L、N是AC电源端子;
输出1L 2L是输出公共端,后面是这个公共端对应的几个输出点;

楼主:
1M 和2M 之间的输入点数,1L和2L之间的输出点数,是由什么确定的
我就想问一下,比如1M 和2M 之间的输入点数,1L和2L之间的输出点数,是由什么确定的。

有的例子里面1L和2L之间就4个输出点,但是有的接了5个输出点也没有出现2L,我在网上查资料说是可以接不同组的电源?但是我看的例子里面输出端只接了一个直流电源,然后把1L,2L,3L连在一起,那为什么还要2L,3L呢

网友D:
plc中,L+指的是直流24伏正极,M指的是直流24伏负极。N,L为220V交流电,成对出现。CPU右上角与接地端口单独一起的为cpu总电源,
一般西门子plc的cpu模块同种型号都有两种电源提供选择,24VDC和220VAC,西门子官网有每个模块的详细介绍。
在各组输入输出端口中,公共输出点L+可以接在一起,但是不是必须接在一起,当使用到改组输出时就应该将其接到24VDC的负极上,M为公共输入点同理。
再就是cpu模块最右下角单独一起的M,L+是传感器24VDC电源,即两端口间存在24V直流电。
有点乱,不知道能明白不

网友C:
呵呵;每个公共点带的点数是厂家设计的;不能更改;;

楼主:
还有些疑惑
我查了西门子S7-200的书,CPU226,继电器型输出的点数分组是4,5,7
输入点数分组时13,11,但是书里有一个例子,上面说的类型,输出的1L后跟的是Q0.0~Q0.5,,没有出现2L,这不就和点数分组相矛盾了吗?

网友C:
晕;你书上没有标出来而已;
你有PLC的话看一下吧;

网友C:
CPU226  继电器型的,1L带Q0.0~0.3   2L带Q0。4~0。7

网友D:
cpu226cn输入输出组数是固定的,只是看你设备要用多少点而已,你要是只用其中的Q0.0~Q0.7,那么只接M,1L+即可,2M,2L+就不用接了,每个M,L带的点数在模块上都固定了,是由硬件电路决定的。上图是24VDC型的cpu226 cn。

你说的那个带的点数是4,5,7的是220VAC电源型的cpu226,24VDC型的cpu226跟上图一样,不过都大同小异,M,L只是为了各个输入输出端点能正常工作而已,不要抠书上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