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断裂

楼主(2009-10-19):
我厂一台380kw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在观察孔发现有火花,并伴有黑烟,经检查输出轴断裂,造成内挡油盖与轴摩擦。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轴断裂原因。该轴近期曾进行一次修补。

网友A:
扭矩大,振动大。有杂物

网友B:
应该是飞轮有点偏心,造成轴承磨损散架,然后转子扫堂。

因为是大型电机,而且又是带负荷运转中,扫堂剧烈,造成转子严重撕断。

网友C:
应该是偏心造成的,一般轴承容易出问题,也许由他导致的。

网友D:
我认为如果电机轴质量可靠,就是机械或负载有问题

网友E:
再次安装的时候没有同心吧

网友F:
电机轴断裂有两种情况,1你本身电机的扭矩大,造成电机的振动大最后造成电机轴断裂。2在你修补的时候电机轴的同心不在一条线上,还有就是修补后的地方本身的机械强度不够。加上扭矩过大,造成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