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

楼主(2009-10-19):
上次有请教过大家,总开关是漏电开关老是跳闸.
我还想问下,如果我把三相四线的总开关的零线不接,把零线直接接到后面去,那是不是总开关现在只做空气开关用.

网友A:
那样形成漏电开关的跨接,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B:
漏电开关还有三相平衡的

网友C:
如果我把三相四线的总开关的零线不接,把零线直接接到后面去.

只要有220V的负载或三相不平衡,就会跳闸。
不能当空开用,你换个空开算了

网友D:
漏电开关是根据零序电流来保证工作的,你把零线跨接出,就是人为制造漏电流。

网友D:
如果要作空开用,可以拆开来把零序互感器的两个线头短接。

网友E:
呵呵,还真不知道列,学习了

网友F:
尝试过换一个新的吗?线路问题?

网友G:
漏电开关与普通空开不能等同的

网友H:
要想做空开用,拆开改一下电路就好了

网友I:
还是找一下跳闸的原因吧,是线路还是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J:
你这样做的话就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后面还有漏电开关.
这样子不能正常工作那就只能换一个空开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