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19):
本人刚参加工作,在一个厂里从事设备管理维护工作。原来在学校里学的是电气工程,认识一些电气控制系统中的低压电器,但接触了厂里的机器设备后发现有好多器件不认识,所以在这里问了个很弱智的问题,麻烦各位前辈教我认识认识下面图片里的器件.3Q!

网友A:
老外的柜子,第一张图,左边起,1是安全继电器,2定时器3,图模糊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
     第二张图是,马达启动器,是保护电机用的
     第三张图 是柜子里的环境温度检测

楼主:
十分感谢!!多谢指教!果然是高手,一看就知道是国外的柜子!
德国Thies的。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柜子,第一张图,左边起,1是安全继电器,2定时器3,图模糊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
      第二张图是,马达启动器,是保护电机用的
      第三张图 是柜子里的环境温度检测
3Q !!!!一看就知道是国外的,德国Thies的。

网友B:
也只有老外会这么做啊

网友C:
你可以把型号记下来。

在google或者baidu搜一下型号…

不但能知道是什么,还能了解一些资料。

如果有找不到的,那就是市面上也比较难找到的东西。

网友D:
发现老外都喜欢用安全继电器,而国内的用得比较少

网友E:
老外考虑的比较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