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各位高手: 本人刚接触到侍服系统,在本公司的设备上有几个侍服驱动器每次在关闭电源后重新开机时不能正常启动。

   如图:正常启动的驱动器显示< d x >   而不能正常启动的显示< b x >, 而进过若干小时等待,会自行恢复。短
         的半个小时,长的要等上十几个小时。真是郁闷呐!救命!!

楼主:
忘了发图

楼主:
右侧d3为正常启动的,左侧b2为非正常。

网友A:
看看伺服报警代码!

楼主:
没有报警代码,

网友B:
400-821-3030三菱的技术支持电话,打电话问问吧,资料书上没有看到这种错误!

楼主:
像这样的事情电话里面恐怕很难说清

网友C:
ready off/servo off
启动条件不满足,检查外部条件

网友D:
楼上的正确,这是总线通讯的MR-J2S-B型伺服,在说明书中有说明的,启动的条件有时没有成立

网友E:
三菱这种B型的伺服很少碰到过;

楼主:
各位老大,有什么解决的良方吗?换放大器价格太昂贵了

楼主:
我可以肯定不是外部问题,原因是:换新的放大器立马就好;把换下的放大器装到别的设备上还是不行。

网友F:
看一下定位模块或是运控制CPU有没有接好,或是程式里有没有问题,一般来说,一上电,会将SV的参数传过去的,SV一收到就会正常启动的,没有收到就会不正常。

网友G(2010-05-09):
抵制日货
什么年代了,还用脉冲控制伺服,已经OUT了,总线控制多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