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9):
(无正文)

网友A:
带有CC-LINK通讯功能的一个模块

网友B:
应该是通讯模块

网友C:
品牌:山武
品名:通讯控制器

相关介绍:CMC10A系列通讯控制器。CC-LINK/CPL转换器。CMC10A通讯控制器是用来实现山武数字指示调节器与三菱控制系统(CC-LINK)之间的通讯转换。此通讯控制器自动获取作为下位机的数字指示调节器的数据,不断刷出CC-LINK主站与CMC10A之间的数据。这大大减小了软件制作的工作量。

型号:CMC10AL1A000(通讯控制器CC-LINK/CPL转换)
可选附件(另售):
81440792-001:连接器(4组/单元)
81440793-001:专用下载电缆
81446717-001:终端电阻(110Ω)(2只/单元)
81446717-002:终端电阻(130Ω)(2只/单元)

网上找到的资料。

网友D:
通讯模块~~~~~~~

网友E:
这应该是个通讯模块吧

网友F:
上面的485 是什么通讯类型啊!

网友G(2010-01-18):
高人很多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