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前辈们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19):
浮筒界面变送器在现场调整仪表零位,为什么要在浮筒内充满轻质液体?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有无液校调的浮筒液位界面变送器吧

网友C:
有一次我也是放空调零的,正常使用数据误差大。后来才知道,必须用界面式的轻质液体标零才对。因为界面式浮筒液位计内没有空的时候,零位出现在满是轻质液体的时候,这时还是有一定浮力的,与空筒不一样的。

网友D:
界位的零点为轻质物料全满,量程为重质物料全满,校验要根据这个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