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

楼主(2009-10-19):
我厂有一台160KW电机,型号:Y355M-8,最近几天电机温升比前几天有点升高,电机轴承有杂音,怀疑电机轴承有点问题,造成电机扫膛,我们想准备两盘轴承,检修时更换,请问此类电机轴承型号是多少?

网友A:
看看电机铭牌上有没有写

网友B:
铭牌上有厂家的吧,打电话问下吧

网友C:
轴承上有型号跟尺寸啊,你照着买就是了,还有就是你还是要找找电机扫膛的原因

网友D:
注意尾端应选用Z1型号

网友E:
拆开看一下;

网友F:
有时电机的2个轴承型号都不一样,所以最好是拆开看看。有时电机有杂音是缺油、进杂质,洗一洗,上油就可以了。

网友G:
赞同8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