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用三菱plc,FX2N,步进电机的正转反转程序怎么写,控制方向的指令怎么用。给位高手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方向就是一个信号,用PLC的一个输出点接到步进的方向信号端,有输出和无输出步进就会转动方向不同
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网友B:
手册书上也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呵呵;正反转只有PLC给一个输出信号就行了;有信号时正转,没信号时反转;

网友D:
正反转只要PLC输出一个点控制驱动器上的相应方向控制点就可以了

楼主:
那如何用脉冲指令控制正反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用脉冲指令控制正反转了,
脉冲指令的方向可以单独用一个输出点控制,自已编程

网友E:
FX2N没有这个指令,FX1N有

网友C:
呵呵;看下你的驱动器支不支持+脉冲  -脉冲方式;
支持的话PLC上需要2路脉冲Y0  Y1;
Y0发脉冲正转,Y1发脉冲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E:
FX2N没有这个指令,FX1N有

FX2N没有定位指令,但有脉冲指令用于控制伺服、步进等

网友F(2009-12-06):
还要看你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呢,还是双脉冲控制,再考虑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