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如题。。。。。

电机参数如下:

功率:4KW
电压:380/660V
电流:8.8/5.1A
COSΦ:0.82

请问,使用380V 和 使用660V有什么区别,我主要想知道表现在电度表上的数值有什么大的区别,哪个更省电一些。

网友A:
呵呵;
这是星三角接法对应的不同电压;

网友B:
用电量是一样多的

网友C:
星接与角接的不同,不同接法时,功率不一样,用电量也就不一样

网友D:
ABB的电机怎么380-480伏都可以用呢
国产的怎么很少啊?一种接法

网友E:
ABB的电机怎么380-480伏都可以用呢
国产的怎么很少啊?一种接法

一样只是每标出来罢了(Y2的)

网友F:
当电动机为星形接发时,电压是660V,三角形接发时为380V,因为功率都为4KW,耗电量一样。

网友G:
应该是都不节电,关键是看你这么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当电动机为星形接法时,电压是660V,三角形接发时为380V,因为功率都为4KW,耗电量一样。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I:
接法不同
功率不变
建议用三角形接法
配电方便

网友J:
耗电一样,根据W=pt。功率相同

网友K(2013-09-05):
同意8扣

网友L:
满载的情况下没什么区别的,P=1.732*UI*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