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为什么做图时元器件的前面总带个负号?比如我看别的图纸或是用AutoCAD Electrical 2008做图时,会出现-KM、-KA、-QF。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前面带个“-”号呢?不用可以不?

网友A:
因为软件开启着 功能与位置 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2楼,你说的意思我怎么不明白呢?

网友B:
这问题问得好,我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软件开启着 功能与位置 这个功能

功能与位置是否有标准代码?请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具体我也说不太明白,功能和位置是帮助整理图纸的一个功能吧,如同是在右下的图框里边的图号,让器件的关系更明确,知道是哪来的。
我的软件样子就是    功能(=)
                           位置(+)
之后器件上就带"-"了

网友D:
怎么去除这个负号,谢谢!

楼主:
国家标准应该是带这个负号吗?做图时这个负号具体代表了什么呢?

网友E(2009-11-26):
项目代号

网友F(2010-01-10):
IEC规范中,+表示位置代号,-表示标记(元件)号
电气图中-Q1表示Q1标记(元件),就是当前位置中的Q1元件
新版国标GB6988遵循了IEC规范,所以,器件带-号没有错误,国标图里没负号是错的

网友G:
同意10楼的说法, “=” 代表系统。 当然只是单一系统时,“=” 可不要。

强烈向 IEC 规范 靠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