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师傅请教自动控制

楼主(2009-10-20):
对不起!上次标注错了。

楼主:
也就是用KA点动KM。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B:
这只是个局部图,就图而论,我理解楼主的设计,使KA带电或按“启动”使KM工作,在KA失电时使KM停止(失电)。是不是?

网友C:
继续工作,因为KM断开的时间比KA1的长,可以考虑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加一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呀
谢谢!我就是想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个局部图,就图而论,我理解楼主的设计,使KA带电或按“启动”使KM工作,在KA失电时使KM停止(失电)。是不是?
是!谢谢!我就是想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E:
KA断开的时间比KM断开的时间短。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启动按钮,直接驱动继电器KA的线圈,然后用KA2自保,再用另外一组KA的常开点控制KM的线圈。

网友G:
这个电路是没法实现的。。。继电器动作速度太快,把km换成继电器,然后再带动km或许可以

楼主:
各位师傅,谢谢!下面的图达到了我要的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谢谢!下面的图达到了我要的目的。
您的这个电路,如果所有电器元件都在现场,则其中的KA1是多余的,其触点断开正好;如果选择开关和KA1、KA2不在现场,那么就不应该叫手动/自动,而应该叫遥控和现场。

网友I:
如果用KA点动KM的话,中间的KA1常闭与KM1常开去掉。

网友J:
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