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求教各位老师:
     请问伺服驱动器用位置式控制模式时;PLC用几个输出点就可以控制它了;我的理解:两个输出点就可以了,譬如Y0产生脉冲;Y3控制方向;是否正确,请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理解正确

网友B:
是的,只要两个点,一个发脉冲一个发方向

网友C:
呵呵;
这只是基本的接线,控制线还有很多要用;

楼主:
不知在应用中还有哪些是控制端口是还必须要用的;我要实现的功能就是使伺服马达控制螺杆定距离的来回运动。我觉得用两个端口就可以了,一个发脉冲的,一个方向控制,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我的功能的,谢谢

网友D:
是这样的,写个简单的程序试下

楼主:
伺服驱动与PLC接口控制线通常的是几根,谢谢!我现在根据此来最终确认买的PLC的点数,谢谢!

网友E:
不对吧,还少了一个伺服使能(准备)信号啊

楼主:
您的意思是PLC控制器只需用到三个点:Y0   Pulse(脉冲)
                                                    Y1   SIGN(方向)
                                                    Y3   Servo On(使能)
伺服上还需要接什么电路么,我看图纸上接了很多的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控制伺服回原点的,谢谢

网友F:
这是最简单的,驱动方式。

网友G:
呵呵,伺服使能短接...不支持这种使用方式.

网友H:
这要看你这么用了,最基本的两个就好了

网友A:
主要是这两个点,还有其它的信号可以如急停、两个极限,伺服ON等可以不通过PLC,用其它接线或是参数设置实现

楼主:
学习了,还是先去实践一下!谢谢

网友I:
PLC我不是很懂,我使用过CAN总线控制的,3根线,通过控制指令来控制伺服电机,上面说的好象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