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西门子logoRC230与pt100可以不用变送器直接连接吗,产生的信号是不是模拟输入端的电压施加于pt100的电阻产生的电流信号,这个电流值可以直接使用在logo编程中吗

网友A:
呵呵;需要传感器;

网友B:
不可以吧
一般热电偶与热电阻都要用变送器或是相对应的模块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看了一下《深入浅出西门子logo!》上面pt100可以直接连到logo230模拟输入模块,但要反馈电压信号,我不太清楚这个电压信号怎么得到的,是不是pt100既可以反馈电压信号,又可以反馈电流信号吗?需要另外接电源吗?希望各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