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我们现在使用的麦迪西德小袋机,现使用两台,用的是贝加莱的工控系统,CPU型号是CP260,插着2M存储卡,其中一台每次开机后屏幕上总是报警dancer top,我们检查怀疑那个放膜的摆杆位置不对,检查后位置没有问题,在设备上检查了许多,最后把那台好的设备上的CPU换过来后就运行正常了,把这台的CPU换到那台设备上也是总报dancer top,于是我们认为是cpu这部分的问题,每次开机后,在后面的输出模块DO479的Q8灯总闪烁,查说明书此灯亮的意思是 error ,后来联系麦迪西的供应商和贝加莱的电气工程师一致认为是CPU程序的问题,说硬件没有问题,他们说得找到源程序才能解决,请问各位有谁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吗?有谁能给个意见帮忙解决解决! 谢谢了!!!

网友A:
哦,在线等?

还在线不。

网友B:
2M存储卡互换一下,我司2500系贝加莱PLC也出现过相似问题.最后查出存储卡接触不良.

网友C:
没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D:
也有可能内部接触不好

楼主:
现在查出原因了,存储卡接触不好,是CPU的问题,把卡插在另一个CPU上就正常了,我靠了,得换CPU了,贝加莱的东西好贵啊.......主要是贝加莱的程序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