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S200从站指令中Maxhold与下面的Holdst应该理解它的意思?还有库储存区地址的选择?

网友A:
你好,我刚调试了一个Modbus通讯的项目,
库存储区为Modbus 程序块占用的地址,用程序自动指定就好. 但程序中不可再用.
如需帮助,请Email:codehero40908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