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西门子程序里几句程序如下:
   L     P##t_MessStruc              // Load start address of local variable
     LAR1
     L     W#16#0
     T     LW [AR1,P#0.0]              // Make sure that temporary structure is empty
程序在一个FB里,t_MessStruc 是定义的一个临时结构变量,里面装了16个位,地址是0.0~1.7
请问最后一句什么意思,特别是 LW [AR1,P#0.0]   这个啥意思? 哪位达人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L ----临时区域,也就是Local本地地址。
W---Word 字

LW 临时区域中,数据长度为字的地址。

【AR1,P#0.0】 该地址取决于地址寄存器与指针常量0.0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