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拖动系统大多没有根据负荷的大小、季节的变化以及实际使用设计调速设备,因此会浪费大量的能源,采用变频调速器对拖动系统中的电机进行调速控制,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负荷状况及季节变化状况调节电机转速和功率,节省大量的能源,其节电率在30%以上。

富士通变频控制图

网友A:
变频器的速度是模拟量控制的,但是没有看到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速度是模拟量控制的,但是没有看到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啊

4-20ma 模拟量(速度的模拟量)直接送到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