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请教各位高手,pt100连到logo230模拟输入模块,但要反馈电压信号,我不太清楚这个电压信号怎么得到的,是不是pt100既可以反馈电压信号,又可以反馈电流信号吗?需要另外接电源吗?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pt100,在温控仪上,反映的是 电阻

楼主:
我想问PT100反馈到logo模块上的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还有logoAM2 PT100识别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两者之间连接匹配吗?

网友B:
PT100 输入的只是电阻信号,你是不是要和温控器配合来控制电动阀,反馈是经过控制后电动阀给模块的一个信号,可以是电流也可以是电压,如果只有电压信号可以串一个相应的电阻就可以得到电流信号

网友C:
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楼主:
谢谢,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把pt100直接连到西门子logoRC230,用采集的温度去控制变频器驱动水泵,但我不清楚pt100输入到logo里面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我查书上面写logoRC230可以识别0-10V电压信号,希望大家多给点建议!

网友D:
呵呵;
PT100必须通过变送器输出0-10V电压信号,再接到RC230内;

网友E:
PT100正常的是在电阻值的变化,由于你模块是电压输入,所以必须要接转换电路
如果你的模块是电流输入,而且可以提供电压的话,你24V,4-20ma的话可以使用

网友D:
呵呵;如果你用的是S7-200的话,通过EM231 AI2XRTD模块,可以直接用PT100;
LOGO是不行的;

网友F:
这个电阻器有方向,有正反,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我还有点疑问,pt100既然反应的是电阻变化,是不是需要另外接电流源才可以输出电压信号,或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变送器本身含有电流源,使pt100上产生了电压。

网友D:
需要变送器;输入就是PT100,输出是0~10V电压信号或0~20mA电流信号;

网友G:
*****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我还有点疑问,pt100既然反应的是电阻变化,是不是需要另外接电流源才可以输出电压信号,或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变送器本身含有电流源,使pt100上产生了电压。
   *********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H:
tds-100流量计的信号质量差,但是传感器的传输信号在70左右,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I:
一般Pt100精度能达到多少呀

楼主:
您说的传输信号在70左右是指什么啊,我对传感器不太了解,我就是想了解传感器的信好是怎么产生的,还有一个就是pt100传感器采集的温度变化在西门子logo中反应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D:
呵呵;PT100接入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接到LOGO上;
注意传感器的测温范围;

网友J:
我怎么认为!pt100 得通过温度测试仪反映出现信号吧!!利用温度测试仪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pt100可以直接接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