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我是一个刚开始学习PLC的新手,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我的PLC是FX2N-32MR,我想问一下时间继电器的延迟时间能不能在外部实时设定,就是能不能在外部随时对时间继电器的常数进行更该,我没有触摸屏,有没有办法实现,如果用触摸屏的话又要怎样搞,谢谢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可以吧,没完过

楼主:
我想这个在实际中应该都会遇到的吧,例如吹瓶机的吹气时间,换模具后都需要调节的。我是刚入门的新手,目前还只能把简单的实际电路用梯形图画出来,文化程度又不高,全靠自学。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
1 可以通过拨码开关实现 2 通过传送指令 和  加减一指令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用拨码开关要怎么做,能说具体一点吗?第二种貌似懂一点点,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C:
市场上有五位扭子开关,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有五位扭子开关,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就可以了

谢谢,我试试看再来请教

网友D:
觉得还是用加一、减一指令方便,这样时间可以任意调又只要占用2个输入点

网友E:
还可以降低点成本

网友F:
用拨码占用的点数比较多,但能看到实际的时间
加一减一不能看到具体的时间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PLC自带的模拟电位器调节

网友G:
呵呵;加个文本吧;方便。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拨码占用的点数比较多,但能看到实际的时间
加一减一不能看到具体的时间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PLC自带的模拟电位器调节
[/quote我觉得这个方法好,但我现在还不会具体操作。学习中......

楼主:
呵呵这东西入门容易,学精还是要花点时间的。我弄那个单按钮启停,总按实际接线的思路来思考,简直晕死我

楼主:
呵呵我会用加1减1指令了
我会用加1减1指令调节时间了,另外两种方法还没试过,呵呵,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I:
我的话就用PLC的输出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然后设定时间,时间到的话一个信号给PLC的输入

网友J:
用模拟量模块,或是用一个按钮,按一下,时间的数字量增加一个单位

网友K:
用加1、减1指令  给数据寄存器D赋值,用OUT K0 D0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