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仪

楼主(2009-10-20):
各位师傅晚上好!在下想请教今儿碰到的工作难题,望师傅们在饭后休息之余浏览,赐教.
        在给压光机装新买来的智能温控仪时(牌子连同说明书买来时都被涂掉 ).看着厚厚的一本说明书,一头雾水.
       简单的操作我还可以,但里面那么多条参数,每个功能又那么多说明,我该如何设定??

网友A:
一般智能温控仪都有自审定的,没改变一次控制温度,就自审定(手动)一下,它就自己计算PID,OK了
注意,欧姆龙的温控仪是这样的,别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一般温控仪是可以控制很多不同对象的,所以才出现一个功能好多参数,你可以根据你所需的功能要求选择相应的参数,你可以发你的说明和你需要的功能来看看

网友C:
摆弄摆弄就会了,新东西就是这样

网友D:
弄清各个参数的含义厚没身麽难设定的

网友E:
用那儿学那儿。

网友F:
把你的温控型号说下 不同的型号差别很大 即使一个厂家的也有很大差别

网友G:
温控表功能强大,慢慢研究啦!

楼主:
值得学习。
今天看到课长搞好了,的确,智能温控仪不好设定。二十来个功能,每个功能各有不同的说明。
    在下用手机把他的图像照了下来却不懂怎么上传,有点辜负师傅的赐教。但还是不懂
,看来比变频器还不好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