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三菱plc   步进电机方向信号如何编写

网友A:
FX1N 的PLC用定位指令 DRVI DRVA 不要编写方向. 根据脉冲判定方向.

网友B:
用定位指令时方向是根据要定位的位置和当前位置比较自动算出的
如果是脉冲指令,可以再用指令控制一个输出点作为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