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9-10-20):
我是刚进工厂的学生,问几个问题
1,法兰和法兰之间连接时,中间用不用垫子?
2,8字盲板是干什么的,怎样工作的?

网友A:
,法兰和法兰之间连接时,中间用垫子

网友B:
8字盲板阀是不是说的就是盲板阀啊,也就是先松开,然后阀翻,最后夹紧!

网友C:
垫片是必须的,
8字盲板,顾名思义,及形状如8字型的盲板

楼主: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D:
法兰和法兰连接用垫片,这样比较不容易泄漏和松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法兰和法兰之间连接时,中间用垫子  要不然会漏的

8字盲板是一种管道用件,具体形状你可以把“8”上半部分涂成黑色就知道了。就是一半是盲板一半是铁圈。
常用于需要更改流程的管路法兰,材质主要有碳钢和不锈钢,可根据管路压力等级和管路介质进行选择。

www.china-flow.cn

网友G:
三楼回答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