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我是新手想买个触摸屏来学习,大家帮看看这两个触摸屏那个好一些。EVIEW MT506LV4CN,EVIEW MT4300C

型? 号 MT506L

外壳颜色 黑/银白可选
显示屏 5.7" 蓝色 STN 液晶屏
分辨率 320 × 240 像素
亮? 度 60 cd/m2
色? 彩 四色灰度
对比度 15:1
背光灯 1支 CCFL (最低保证寿命 >20000 小时)
触摸屏 4线 精密电阻网络 ( 表面硬度 4H )
CPU 32位RISC CPU 200MHz
存储器 1 MB Flash ROM + 4 MB DRAM
通信端口 COM1: PC RS232 & PLC RS485/422 COM2: PLC RS232
配方存储器 标准内置128KB + 实时时钟
打印端口 无
系统诊断 电源失效检测
一般规格 ( General Specifications )
供电电源 21 ~ 28 VDC 200mA @ 24VDC
CE 认证 符合 EN50081-2 和 EN50082-2 标准
FCC 兼容性 符合 FCC Class A
耐压测试 500 V AC 1分钟
绝缘电阻 超过 50M 欧姆 @ 500V DC
防震测试 10 ~ 25 Hz (X、Y、Z方向 2G 30分钟)
防护等级 IP65 ( 前面板 )
工作环境温度 0 ~ 45 °C
工作环境湿度 10 ~ 90 % RH (非冷凝)
外壳材料 工程塑料 ABS + PC
外形尺寸 204 × 150 × 48 mm
显示尺寸 118 × 90 mm
安装开孔尺寸 192 × 138 mm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重  量 0.8 Kg

型? 号 MT4300C
硬件规格 ( Hardware Specifications )
外壳颜色 黑色
显示屏 5.6" TFT 液晶屏
分辨率 320 × 240 像素
亮? 度 300 cd/m2
色? 彩 64K彩色
背光灯 1 CCFL
液晶寿命 50000小时
触摸屏 4线 精密电阻网络 ( 表面硬度 4H )
CPU ?200MHz? RISC
存储器 8 MB Flash ROM + 16 MB DRAM
通信端口 2 个RS/232/485/422口,1个USB SLAVE口
配方存储器 128K Word
打印端口 1 DB15
一般规格 ( General Specifications )
供电电源 21~28VDC 工作电流MAX 400mA @ 24V 启动电流MAX 600mA @24V
CE 认证 符合 EN50081-2 和 EN50082-2 标准
FCC 兼容性 符合 FCC Class A
耐压测试 500 V AC 1分钟
绝缘电阻 超过 50M 欧姆 @ 500V DC
防震测试 10 ~ 25 Hz (X、Y、Z方向 2G/30分钟)
防护等级 IP65 ( 前面板 )
工作环境温度 0 ~ 45 °C
工作环境湿度 10 ~ 90 % RH (非冷凝)
外壳材料 工程塑料 ABS + PC
外形尺寸 204 × 150 × 52 mm
安装开孔尺寸 192 × 138 mm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网友A:
用威纶同的代替吧,比这个好

网友B:
根据使用要求选用

网友C:
既然你是用来学习的。
选便宜的就是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学习就用便宜的,呵呵。

网友E:
MT506是比较老的了;不过用来学习都可以;

楼主:
那MT4300C呢,会不会比MT506好一些,这两个价钱只差50块,我在淘宝看的

网友F(2009-12-01):
EVIEW的编程软件里有离线模拟功能,不用触摸屏学习起来也一样方便

网友G:
学习用的话当然选便宜的了

网友H:
现在触摸屏都有在线模拟,离线模拟就和实际的屏差不多。学习的话根本不需要买。到官方网站去下说明书一大把。

网友I:
买一个更小的,4.3寸的,价格更便宜,对于学习来讲,用这个就可以了啊
如果需要详细解答,请加QQ 470331240,或者拨打手机 13761012595

网友J:
506马上就要停产了,用4000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