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0):
各位老师:
     最近在看这两条指令的时候,有点看不懂;一个是相对定位,还有一个绝对定位,不知两者作何理解,怎样去运用的;在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时,是否先要找到原点位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原点是怎么找呢,谢谢!

网友A:
参考点不同,一个以原点为参考,一个以当前位置为参考
绝对定位是要找原点的
找原点有专门的指令的

楼主:
三菱指令DZRN里面的近点;是不是要专门接一个感应器输入的,这个不清楚怎么理解

楼主:
在使用原点指令DZRN时需不需要接原点感应器的?

网友A:
原点回归是有个外部信号,叫近点信号

楼主:
这条指令中Y5指的是方向,这样的指令为什么要有方向的;如果我要使其正转和反转,那怎么控制呢,是不是先要给Y5置1或0,然后再用DRVA或DRVI的。

网友B:
在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时,是否先要找到原点位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原点是怎么找呢
我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吧,原点位置存放在D8140里(Y0),D8142(Y1)。开机上电D8140为0,回完原点为D8140为0。向正方向走D8140值增加,反方向D8140值减少。例:DRVA K20000 K1000 Y0 Y4 ,Y0输出脉冲,执行完后,D8140里存放发的脉冲20000个,而且是双字节的,即D8140-D8141。另外用PLSY PLSR指令时,D8140只记录脉冲数一直增加。在程序中DRVA DRVI 时,尽量不要使用PLSY PLSR。
以上回答书中都有明确说明, 建议精读FX编程手册329-365页。

网友B:
再说一下ZRN指令,例 ZRN K1000 K150 X3 Y0    当这个指令执行时,Y0以1000HZ的速度输出脉冲,当X3为ON时,Y0以150HZ速度输出脉冲,X3 OFF后,Y0停止输出脉冲。指令执行完毕。

所以用这个指令的时候,X3这个信号一定会有一个先0N然后变OFF的过程。目的就是让步进或伺服先高速回原点,然后快到原点的时候将速度降下来慢行后停止动作,以达到高精度回原点的过程。
实际的运用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般是先让步进或伺服前进一段距离,然后再回原点,这样就可以防止步进或伺服在原点位置一侧,那样永远都回不到原点了。

楼主:
从您的指令DRVA K20000 K1000 Y0 Y4  里面我能够知道电机是在正转还是在反转的吗,谢谢!

网友B:
划红线的地方, 看一下。 给你说让你书,认真看自然是可以知道的。有东西接上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