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绕直径计算

楼主(2009-10-21):
我想进行卷绕张力控制,当前张力F=F0*K*(1-D0/D).其中f0:设定张力。k:锥度。d0:空管直径。d:当前直径。
我测量了已经卷绕的长度L。知道了物料的厚度n。请问怎样计算当前直径D啊?

网友A:
建议采用专门的变频器控制 可以选用汇川的 我用过,变频器自己可以计算

通常计算卷径有的方法有:线速度计算和厚度积分。前者是利用线速度除以电机角速度就是卷径的相对比例,方法比较简单,但必须注意当线速度运行在低速时由于卷材的线速度和电机的运行频率都比较低,所以导致误差比较大,因此通常要采用弥补的方法(比方设定一个最低线速度下限值)。后者按卷筒的旋转圈数进行卷径累积,必须注意的是一定要准确知道厚度,在换品种时必须输入厚度系数。
但是当材料的厚度比较大时,采用积分的方法就不合适了,所以应当采用分段函数的方法来计算卷径。由于本方案是对片材的控制,估选用分段函数的方法来计算。

网友B:
数圈数M
D=D0+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