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纶6000I不能触发西门子224XP

楼主(2009-10-21):
各位大侠 我昨天用维纶触摸屏6000控制西门子S7-200 但是按钮不能触发PLC的位地址 上面2副图是我的设置 通讯正常 可以显示PLC内部的数据 就是 我吧M20.0设置成点动按钮 但是 按了按钮就是不能触发 希望各位大侠 能够帮帮忙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下 我刚才又试了下 如果设置成M0.0 可以触发 但是设置成M20.0 就不能触发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地址是否被占用?

楼主:
地址绝对没有被占用 我也查了很多遍

楼主:
首先 谢谢你能够回我贴 我是这样的想法 PLC外部用I0.0控制 因为外部接按钮 I0.0控制M20.0 在触摸屏上用M20.0代替外部输入点 M20.0设置成点动按钮 请教 这样的思路是否可以?

网友A:
晕;你I0。0已经控制了M20。0,在屏上就只能显示M20。0了;

楼主:
是啊 我就是这样想的啊 触摸屏既然不能用I0.0 那么我中间加个M20.0 让触摸屏控制M20.0 外部按钮控制I0.0 因为 I0.0 和M20.0串联 当按下I0.0的时候就会驱动M20.0 这样 2个地方都能控制PLC了 请问 是不是这样触摸屏就不能写M20.0? 谢谢

网友A:
呵呵;如果你在屏上控制M20.0,就不要在程序中输出M20。0;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你 我现在触摸屏设置成 直接控制后面的M0.0了 为切换开关 我在想想怎么才能实现我想要的那种方法 谢谢你的赐教 祝你好运

网友A:
如果是I0。0与M20。0有一个触发就动作的话,就并联;
两个都要满足就串联;

楼主:
恩  谢谢  我想了想 还是并联用吧 I0.0和M20.0并联  然后 后面再加个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