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系统不能自动添加USB硬盘盘符:

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用鼠标指向USB盘-->双击选属性,改“为快速删除而优化”为“为提高性能而优化”-->确定。

再到:开始-->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USB-->右键--设定分配驱动器号。

其他可能方法:

1.到系统目录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看有没有一个   sptd.sys   的文件。删除它,重新启动。问题解决!注意:这个sptd.sys不是微软Windows自带的。(可能是安装Daemon   Tools装上的)

2.1.   系统里有映射的网络驱动器。导致该盘符不能分配给U盘.
解决办法:断开映射的网络驱动器.

3.盘符被隐藏。
解决办法:进入注册表(regedit.exe),进入“HEKY-CURRENT-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分支。找到该路径存在的键值“NOdrives”,将其删除。注销然后重新登陆。   (不是   NoDriveTypeAutoRun   键值).
如果需要隐藏多个驱动器盘符如C、D、E盘符,该如何操作呢?只要将这三个盘符所对应的数字相加就可以了,此处即为:4+8+16=28。只要输入“28”即可将这三个盘符隐藏了。如果需要将全部的盘符隐藏,可以在“基数”中选择“十六进制”,然后输入“ffffffff”就可以了。(本文为

4.U盘不格式不正确
一般的U盘是使用HD(硬盘FAT16)格式,如果使用U盘启动程序更改,可能U盘格式不正确。请使用PQ、PPM等硬盘分区软件重新分区;

5.usb移动存储设备被禁用
请保证: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ehci]
"start"=dword:00000004

6.U盘出问题。
解决办法:重新格式化U盘。最好低级格式化,到网上找一个U盘工具。

7,mountvol
提示: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 2000/XP,你还可以通过“组策略”来隐藏特定盘符。在“运行”中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编辑器,在“用户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 组件→Windows 资源管理器”右侧窗口中找到[隐藏“我的电脑”中的这些指定的驱动器],双击后打开“属性”对话框(图2)。  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一个或几个准备隐藏的驱动器。如果想恢复所有盘符,只需要将选项设为“未配置”即可

实在不行,那就最后一招:重新干净安装Windows   XP!

呵呵,最好提前备份!

网友A:
很有用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B:
这个对我有用,碰到过。

楼主(2009-11-28):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重装的系统

网友C:
插上U盘,在电脑的右下角不出来“发现新硬件”的绿色小图标,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B:
常用电脑知识啊

网友D(2010-03-01):
这个东西很不错,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