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直线控制数控机床,有2~3轴个可控轴,但同时可控制的只有一个轴,请问这属于几轴联动?
直线控制用到的是直线插补吧。若用到直线插补那么就存在两轴配合的问题,两轴配合(有先后)属于联动还是必须两轴同时动作才属于联动?请行家指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呵呵;看来你没搞清直线插补的含义;
如果你两个轴各走各的,与同不同时动作无关,那么就不需要直线插补功能;
可能你把它理解成X、Y轴更好理解些;

网友B:
两轴同时动作,进行轨迹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轴同时动作,进行轨迹合成。
“两轴同时动作”是不是与“同时可控制的只有一个轴”有矛盾?

网友C(2009-12-13):
你是不懂得插补原理,到网上查一下你就会知道插补不是联动,更谈不上几轴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