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有两个问题高手帮忙解答下
(1)PLC输入输出端口上有一个标注的是小点点,有什么作用呢?
(2)三菱FX1N-24MR型plc输出端口上有com\com0\com1\com2等接口,我知道com0对应Y0,com1对应Y1Y2,那么com对应哪个,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A:
小黑点的是空的,不用接线
COM是输出直流24V的一端

网友B:
呵呵;
标注小点点的端子没有用,是空的;

网友C:
图文并茂啊,印象很深。

楼主:
标小点点的端子既然没有用,何不取消呢?
还有,那个输出端的24V电源是plc内部提供的呢,还是说接外部的24伏电源?

网友A:
输出24V,既然指输出了,那就是PLC输出的,不要外接24V的

网友B:
标小点点的端子没有用,但要考虑端子对称及线路板的兼容,不可能每个型号都设计的刚刚好;
FX1S-10及FX1S-14用的一样的线,肯定会多出几个空的端子;

下侧的DC24V电源是对外提供的;

楼主:
完全明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