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求教一下各位高手什么是现场触点电压??
什么是电压回路,什么是电流回路????

谢谢!!!!

网友A(2009-11-27):
你是搞电的吗

网友B:
现场触点电压。没有听说过。我想你是不是想说触点也有电压?一般很小的。除非触点不好时,电压会变大。
电压回路。一个感应线圈在磁场中运动,就会有感应电势产生,在线圈两端接上电压表,表针会有指示。这就是电压回路。如果把电压表去掉,只要线圈运动,两端就有电压产生。它不依赖回路。把线圈两端接一负载,线路中就有电流,相当于是发电机输出电,这就是电流回路。而电流回路必须接成回路。否则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