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我现在有CQM1 CPU41 的PLC,之前没有用过OMRON的,用的是三菱和松下的。目前没有资料,希望大家提供下 ,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是模块式的PLC;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B:
应该怎么用?天哪,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去问欧姆龙去。

欧姆龙官方网站去下载CQM1的操作手册以及编程手册。

貌似欧姆龙只提供在线看,不过利用你的ADobe的另存为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让楼上的见笑了,小弟确实之前没有见过欧姆龙的PLC。只想找些相干的资料~~~希望有的提供下,哪怕相干网站也可以,在次谢过!!!

网友A:
呵呵;这个也属于日系的,指令上比较接近;
这个CPU你至少要配一个电源模块才能与电脑通讯;

CPU41上带有RS232口,通讯还算方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因为手上没有资料,所以请教下,你说的电源是指要买欧姆龙公司的专用电源,还是市面上卖的普通电源??希望能提供相干的品牌。谢谢!!

网友C:
欧姆龙中国,有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因为手上没有资料,所以请教下,你说的电源是指要买欧姆龙公司的专用电源,还是市面上卖的普通电源??希望能提供相干的品牌。谢谢!!


难道你的只是一个单单的CPU ?
电源可以用PA203  PA206  PD206,都是OMRON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因为手上没有资料,所以请教下,你说的电源是指要买欧姆龙公司的专用电源,还是市面上卖的普通电源??希望能提供相干的品牌。谢谢!!


难道你的只是一个单单的CPU ?
电源可以用PA203  PA206  PD206,都是OMRON专用的;

在仓库前天没有细心找,其实是不知道要还要个电源,昨天晚回去找到了个PA206的。还有个OD212CH,这个应该是输出模块吧?还有不明白的是它的I/O怎么分呢?请告诉我下好吗?谢谢!!

楼主:
还有找到个C200H-ID212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没有资料不知道能做什么用~~?

网友A:
OD212是16点晶体管输出模块;
最后一个模块右侧要装一个带终端电阻的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212是16点晶体管输出模块;
最后一个模块右侧要装一个带终端电阻的盖板;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这个PC的I/O是怎么分配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输入点和第一个输出点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A:
CPU上自带16点输入:0。00~0。15;
第一个输出模块:100。00~100。15‘

楼主:
谢谢!!晚上回去再实验下,现在做通讯线,看看做的对不?
PLC  2-----------------------------2   电脑端
      3-----------------------------3
      9------------------------------5
  4 ,5短接              ------- 7,8短接
              -----   ---------------- 4,6短接

网友D:
OMRON PLC很容易上手的,我看看手册资料吧。

网友A:
如果你CPU上RS232是默认值的话,用XW2Z-200S-V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A:
如果RS232口没有用过,出厂默认的话是可以用上面的电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