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各位大侠,我刚刚学习编写触摸屏程序,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我现在写了一个小程序测试一下plc与触摸屏能不能通讯,程序下载到plc里运行没有问题,触摸屏跟电脑连接编辑了一个页面,也正常下载了,但是当我把plc与触摸屏连接起来,触摸屏不显示对应plc地址vd100中的数据(vd100为一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按触摸屏上的按钮也不能控制plc中的中间继电器m0.0,显示灯也不能显示plc对应输出Q0.0的状态。
  我想问的就是除了触摸屏编程选择plc对应的型号,及编程中要用对应的地址外,还需要额外编通信程序或通信设置吗?我是新手所以现在很迷茫,希望高手给指点指点。(我用的是意萨的触摸屏)

网友A:
应该是通讯线缆的问题

网友B:
两个可能根本没有通讯上;

楼主:
恩,我也觉得根本没通信上,我是想知道它们之间通信除了电缆正确,编程地址要对应,还要额外的通信编程或设置吗,谢谢了

网友B:
屏直接支持这种PLC吗?

网友C:
通信格式2者要一致,西门子一般是9600,e,8,1。看一下触摸屏设置对不

网友D:
应该是通信有问题,检查设置是否不当

网友E:
意萨的触摸屏没用过,但是它有没有通讯的标志什么的?比如在它内部有测试通讯的地方?
如果能有相应的plc选择,选上你用的plc,一般好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