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我这里有1台160Kw的空气压缩机,我想为它配个电柜,空压机自身带星三角启动,我电柜里需要给它设置一个上游开关,我想用塑壳式断路器,但是我不知道该选多大的,请教下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选个400A的空开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350A的。350A够了。

网友C:
你还是稍微用大一点的吧,你的电机电流都有300多,最好大点的好

网友D:
你要看一下是什么形式的压缩机,螺杆?活塞?活塞的需要大一点的600A的整定在480左右。螺杆的400就可以

网友E:
选400的差不多了

网友F:
400A的空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