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请教各位,如何测量空间弯曲管子的点位置,除了用激光扫描,能用别的传感器吗?例如什么非接触式的电容探头,谢谢!

网友A:
非接触式的电容式传感器,不能测具体距离吧

楼主:
我想测的是具体距离,就是工件变形了,我要测出变形量,再进行校正

网友B:
如何测量空间弯曲管子的点位置。先建立一个OPR再说吧,再建立一个坐标系,就可以测了,也可以让电机走到那里,吻合后,读当前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