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各位大侠,请问plc与触摸屏通信需要特出编写通信程序吗,plc需要设这什么?触摸屏编写程序对应按键等的地址跟plc中的地址一样,用通信线将plc与触摸屏连接起来,但是好像没有实现相互通信,不能控制也不能显示对应存储单元的示数。请问怎么解决啊,我刚学习使用触摸屏

网友A:
你需要去好好看看你所使用触摸屏厂家的说明书。

当然,有时候是可能发生这一状况,比如初学者往往使用触摸屏去强制输入点。

网友B:
你的情况是没有通讯上,不知你用的什么屏,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
没有详细的说明书,只有一点,而且是意大利语的,没有说通信这一方面的,我知道不能给输入赋值,所以我按键是用的中间继电器,不止按键不行,数值显示区也没反应,我怀疑是压根没有通信,我想知道他们之间除了用对应的通信线相接之外,还需要什么设置或编制通信程序吗

楼主:
恩,应该是,我用的是ESA(意萨)触摸屏VT525W,采用MSP通信方式,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或编写通信程序吗

网友C:
如果你的屏不支持这种PLC,那么你自己开发的通讯程序是不是好用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