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220和380

楼主(2009-10-21):
从强电箱引三相电源到厂家灯控箱,未接灯控设备之前,测量电压正常,单相与零线之间电压均为220V,当三相连接至厂家灯控模块设备电源进线端子,居然出现A,B两相与零线之间电压为380V,C相与零线之间电压为0V。怎么解释???

网友A:
感觉好像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B:
你把零线和c线弄倒了!

网友C:
要么是你接线错误,要么是你的C相线路电线中间断了

网友D:
单相与零线之间电压均为220V/说  居然出现A,B两相与零线之间电压为380V
这是那门的事情/你看看你的问题?说明白点。到底是前还是后?

网友E:
C相断电

网友F:
感觉好像是你接错线了,要么是你接线错误,要么是你的C相线路电线中间断了.否则不会出现你说的这情况

网友G:
应该是接错线了

网友H:
1.居然出现A,B两相与零线之间电压为380V,这说明零线不是零线了,应是你接错线了。
2.而后面又说C相与零线之间电压为0V。如果是接错线,第一要灯控设备的零线和其它的没有连接,第二上级没有保护,否则的话,犯了那一条都会出问题。所以接错线是不对的,应是断线。
3.这样就是你所感到不能解释的原因吧?
4.所以要查原因,第一要解下接线。重新测量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包括零线也要量测。然后找一个正常的三相小电机或其它三相负载,试验一下,如果没问题才是线路没问题。前提是确认试验的负载正常。然后用单相负载如灯泡试验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则线路正常,是灯控负载有问题。如果没有三相负载要用单相负载试验。相同的方法如上。

网友I:
很危险的

网友J:
怎么感觉零位点偏移,是不是断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