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单位有台设备,plc控制的,现在有个电机总是自动停转,不知怎么回事。
有时按一下热继就能恢复,有时就不行(有时管中堵料,造成停转,或者按钮失效),即便检查并排除所有堵料的地方后,依然不行。是不是热继有啥说法?

网友A:
热继的结构是由双金属片所组成。当电流超过过定值时它会弯曲断开。保护用电设备。这种热继复位一般要等1到几分钟才能到位。这时按复位才有用。过急就不起作用。

网友B:
自动停转,是不是热继电器跳开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停转,是不是热继电器跳开保护了
有时是跳开了,但更多时候是原料堵了造成的

网友C:
肯定是热电器保护了
最好查清楚造成堵料和负载过大的原因,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这样才最好,临时的用法是调节热继电器的设定电流值,但是小心你的电机烧坏了
别来让我给你修.

网友B:
堵转后电流增大,所以热继电器跳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后电流增大,所以热继电器跳开了
有时不是堵转,启动按钮也不管用,这是咋回事?接触器的线都用螺丝刀拧的很紧

网友D:
你这跳了,一般情况下是堵了,但照你这样说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你设定的电流小了,才会照成你说的常常跳

网友E:
1.看电流继电器设定电流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匹配,
2.如果不匹配要更换合适的。
3.如果匹配的话,是不是电机选的小,经常堵转。这样的话要算一算转矩需用多大,重新选电机重新选电流继电器。
4.前提是电流继电器没有问题。

网友F:
把热继打到手动判断一下是否热继动作了

网友G:
热继电器,过热后,断开电路,凉了自动复位

网友H:
电机应该设计成两个转速,料多的时候用高速,少的时候用低速。用上传感器自动转换..........